[求助] 交叉耦合反相器

楼主(2022-08-02):
请问一下中间串接的两个反相器对于delay的作用是什么啊,这个电路可以得到几乎没有delay的两个信号的原理是啥呀,请大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哪本书说能对delay起作用的? 交叉耦合的inverter能对clk1,clk2之间的skew起到一定的correction的作用。两条支路自身delay的不同,会导致最后出去的clk1和clk2的duty cycle产生一些变化,差别太大的话,后面的电路可能就不工作了,所以就要靠这两个inverter把duty cycle拉回来

楼主:
这个具体是如何改变duty cycle的啊,请问有书上讲这个知识的吗

网友(2024-04-07):
楼主弄清楚这个原理了嘛~可以给我讲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