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艾伦书上电流放大器的设计

楼主(2022-08-02):
书上只是简单讲了一句,没有具体的设计步骤。想请教一下这个电流放大器的工作方式和设计方法

网友A:
最下面N管做电流源负载,中间N管做共栅级输入对管。输入电流+共栅级电流=电流源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N管做电流源负载,中间N管做共栅级输入对管。输入电流+共栅级电流=电流源电流。 ...

我还想请教一下Cadence怎样去调试这样的电流放大器,是接一个直流电流源直接观察静态工作点,还是说同时接交流电流源去观察电流放大的倍数,这个电流放大倍数又是在哪里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想请教一下Cadence怎样去调试这样的电流放大器,是接一个直流电流源直接观察静态工作点,还是说同时 ...

电流输入还没测过,方法跟电压应该差不多,试试两输入端给个工模电流,正向端叠交流1A,仿ac看输出的dB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