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vous runCLP是干嘛的

楼主(2022-08-02):
请教下 innvous中runCLP是干嘛的,走的是吃upf文件的流程。这个是做形式验证的还是  说将upf转成cpf,然后再跑flow啊 谢谢了

网友A:
lower power check;lower power design用来check 不同domain的链接口信号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wer power check;lower power design用来check 不同domain的链接口信号是否有问题

哦哦 谢谢了  我以为是做f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