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中的LDO如何确定负载电容

楼主(2022-08-02):
如题,LDO的稳定性与输出电容有关,该如何估计这个值呢?
也就是如何确定主极点和次极点大小?

网友:
单片常压LDO一般是300mA 1uF,要是牺牲PSRR,用更大的补偿电容提高稳定性,负载电容能更小。
要是对PSRR要求不高,尽可以选择补偿能力高的结构。

网友:
估算一下soc ldo的门电路数量或者面积,等效估算一下,把主极点放在里面,负载做为次极点,问题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