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5141 DRC error

楼主(2022-08-02):
各位大侠,我用的0.13um工艺,在做calibre DRC的时候出现下面两个error,请教一下该如何修改,谢谢!

1、The BORDER layer must enclose all chip layout patterns, which all chip layout patterns include seal ring if seal ring has been added by designers.

This rule checking includes the layers of DNW,AA,NW,NC,PC,MVN, MVP,DG,GT,SN,SP,SAB,CT,M1,V1,Mn,Vn,P2,TMn,TVn,PA,MD,Fuse,ALPA,AADUM, GTDUM, MnDUM, TMnDUM.

2、Layout pattern (all chip design) minimum enclosure by chip edge (BORDER layer) is 0.73

网友A:
SMIC要画BORDER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C要画BORDER layer。

谢谢大佬

网友:
模块级别的这个drc 错直接忽略。

网友(2023-06-13):
选中图片中金属,摁“r”键,画一个框,将所画版图的内容框住。

网友(2024-08-26):
引用 网友A:
SMIC要画BORDER layer。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