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最早发明了Pipeline SAR结构?

楼主(2022-08-02):
谁最早发明了Pipeline SAR结构?求相关论文标题和作者

网友A:
最早应该是2010年的ISSCC,和当年的VLSI,虽然VLSI在ISSCC之后,但间隔时间太短,大概率是两家独立做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早应该是2010年的ISSCC,和当年的VLSI,虽然VLSI在ISSCC之后,但间隔时间太短,大概率是两家独立做出的

...

感谢!好像VLSI这个工作应该更受关注一点,看了一下VLSI那篇对应的JSSC,里面还提到同时期独立完成的另一个类似的工作"An 18b 12.5MHz ADC with 93dB SNR", DOI:10.1109/ISSCC.2010.5433829

网友(2024-07-11):
引用 楼主:
感谢!好像VLSI这个工作应该更受关注一点,看了一下VLSI那篇对应的JSSC,里面还提到同时期独立完成的另一 ...

这篇是当年best JSSC paper。 羞愧的讲里面的电容interpolation阵列一直没太看懂。问过作者,可能因为是公司产品的缘故也没有解释太细。可以和大家探讨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