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前辈,工艺库安装的问题

楼主(2022-08-03):
请问Windows里的工艺库的压缩包要怎么安装呀?是在Windows里面解压还是把文件导到虚拟机里解压?具体怎么操作的,目前下了一些工艺库的压缩包文件,不知道怎么弄,求教各位!

网友:
最好进入到虚拟机里面解压   解压之后  看看有没有安装程序  运行安装程序 然后就是进入到各种选择的操作了
没有安装程序的话  直接在启动目录  cds.lib文件  把工艺库链接一下

网友A:
应该安装教程和这个差不多。

或者看看b站这个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f1378faedabc1ce63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安装教程和这个差不多。

或者看看b站这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