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精确的50欧姆电阻怎么得到

楼主(2022-08-03):
请问在CML和LVDS中的精确的50欧姆的电阻一般怎样得到?仿真显示电阻随温度和工艺角波动太大了

网友A:
看在信元的份上,我就说的详细一些。
1. ATE校准
CML和LVDS的电阻一般精度要求不用很高,端接电阻50ohm可以在电路内部做2-4比特的挡位进行校准。ATE只校准一次。只校准Process。温度不管。校准之后Offset取决于档位比特数的多少。
2.片外电阻校准
片外电阻校准需要额外的PAD和额外的基准源。有的也是只较一次,有的也做实时校准。方案主要是有一个超级精准的50ohm,然后再来一个超级精准的电压源或者电流源,随你自己。得到一个电压或者电流,然后通过额外PAD输入到校准电路内部。校准电路主要就是SAR逻辑+比较器。实时校准就可以校准Temperaturue。

网友:
电阻工艺角的变化避免不了

网友:
加片外电阻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在信元的份上,我就说的详细一些。
1. ATE校准
CML和LVDS的电阻一般精度要求不用很高,端接电阻50ohm可以 ...

感谢您的回答,再请问一下如果在电路使用2-4比特档位内部校准,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开关控制呢?因为MOS开关的电阻也有几百欧姆,应该不能像电流源配置位那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再请问一下如果在电路使用2-4比特档位内部校准,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开关控制呢?因为MOS开关 ...

就是MOS开关,保证RES dominant。MOS开关电阻尽可能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