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哥哥姐姐,怎么画出这种金属金属连线

楼主(2022-08-03):
A 是我想画的。B是我有p画的。我知道画A用R键,但是我觉得金属宽度不能控制太麻烦了。  怎么快速画出A的金属连线,然后调整转弯时候金属弧度怎么过度自然???我原来用是F4,然后J,然后去切一部分,现在这个快捷键没用了,所以也不知道了 。

A

A

B

B

网友:
不会画就cp  q改线方向啊

网友A:
细金属  没必要做个倒角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金属  没必要做个倒角处理吧

那不是细金属应该怎么画 ,我快捷键没用了

网友:
看来使用快捷键有好处也有坏处呀

网友B:
首先先把你要切的那根线改成path线,点击左上角的线图标切换一下.然后去选中你要切角的地方,点edit 然后Advanced,然后里面第三个Modify Corn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先把你要切的那根线改成path线,点击左上角的线图标切换一下.然后去选中你要切角的地方,点edit 然后Adva ...

可以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吗?在xl模式下,我每次连金属的时候金属都是从m1-m2 中间开始。这种能不能改,让它从我点击地方开始?

网友:
直接p  f3 里面有选项可以调整

网友:
edit-->advance-->modify corner

网友C:
S 选中要修改的角 edit-->advance-->modify corner
图形为polygon

网友:
11楼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S 选中要修改的角 edit-->advance-->modify corner
图形为polygon

谢谢  没有快捷键吗

网友(2023-11-07):
引用 楼主:
谢谢  没有快捷键吗

可以自己设置快捷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