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ell 的parameter 如何分组?

楼主(2022-08-03):
自己做的pcell,如何能将里面的各个parameter 像下图一样分组?

网友A(2022-11-20):
是指setting如果勾选上,下边的那些参数是可以修改的,如果不勾选,下边的参数为灰色不能修改? 是这意思吗?应该是用callback吧

网友B:
勾选显示更多信息么?这个在cdf里把对应参数的属性设为boolean就可以了,建议dump一个复杂的pcell的cdf参数参考一下

网友(2023-03-13):
对CDF中的?display和?edit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setting如果勾选上,下边的那些参数是可以修改的,如果不勾选,下边的参数为灰色不能修改? 是这意思吗 ...

我也觉得使用callback ,但是没时间细究用哪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选显示更多信息么?这个在cdf里把对应参数的属性设为boolean就可以了,建议dump一个复杂的pcell的cdf参数 ...

对的,就是勾选后显示更多选项,导出过一个复杂的pcell cdf参数

网友C:
把下面这些参数的?display改成Change Cont Settings~>value == t && t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下面这些参数的?display改成Change Cont Settings~>value == t && t就行了

THANKS,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S,我试试

?display "cdfgData~>Change Cont Settings~>value ==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