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各位,calibredrv在gds加入的字母,是直角,不满足drc

楼主(2022-08-03):
求教各位,calibredrv在gds加入的字母,是直角,不满足drc,
有没有办法解决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加入字母

网友A:
用logo 库里面提供的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ogo 库里面提供的字母

请问一下,我该怎么使用LOGO库

网友A:
找foundry 要,TSMC UMC SMIC 应该都有提供,你看看拿到的资料库,解压出来find gds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foundry 要,TSMC UMC SMIC 应该都有提供,你看看拿到的资料库,解压出来find gds 看看 ...

嗯嗯,我去找找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