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virtuoso 添加工艺库格式问题

楼主(2022-08-04):
同一工艺库我之前可以正常添加,后面删掉之后再添加就显示格式有问题,需要cdb转oa格式。这种是因为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用的工具变了吧,原来是IC51,现在是IC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工具变了吧,原来是IC51,现在是IC61?

没有,还是那一个

网友:
cbd格式是51使用的,oa格式是61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