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laker的mcell如何使用?

楼主(2022-08-04):
请教了解laker的大佬: 只有工艺的laker tf/map文件, 还有项目导出的mcell文件, 这个mcell怎么使用? 如何导入到laker?

非常感谢!

网友:
laker的mcell都是写在tf里面的吧,你的mcell文件是那种类型的

楼主:
类型? 就一个.mcell文件哦, 是项目的mcell, 好像不是工艺的。

楼主:
感觉工艺相关的mcell, 类似cadence的pcell
如果是客户自己建立的mcell (比如项目的mcell), 应该是项目中使用的IP模块? 类似模块的lef, 但可能比lef信息更丰富)。

现在不知道这个项目的mcell怎么用? 如何导入到Laker中重复利用?

网友(2023-07-05):
mcell和gds是匹配的,对于laker而言,导出去的gds再导入时一些管子就会散掉,就不能通过Q去修改尺寸等,同样的via也会产生这个问题,但是你有mcell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些问题了,为以后的修改提供很好的方便。

网友:
使用的话就是在导入gds的时候在property中下面的Mcell那里打勾,还有就是gds与mcell放在同路径

楼主: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