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大佬virtuoso在画Guard ring 报错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2-08-04):
利用Multipart Path画 Guard ring,最后画成环时一直报这个错,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
画两条然后对齐

网友A:
最好分为两条,同一条Guarding是不允许有任何层次overlap的。或者可以在做的时候把offset都改成和AA对齐,刚好merge起来(不太建议)。

网友B:
可以选中要用guardring围起来的器件,然后用ctrl+G来快捷生成闭环Multi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分为两条,同一条Guarding是不允许有任何层次overlap的。或者可以在做的时候把offset都改成和AA对齐, ...

就是说不能一条线画下来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选中要用guardring围起来的器件,然后用ctrl+G来快捷生成闭环Multipath

好的,不过我想知道直接画为啥会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不过我想知道直接画为啥会报错

因为multipath不支持闭环/交叠绘制,这是其规则。multipath也不是专门用来画Guardring的,也要考虑bus等等其他用处的需求

网友:
所有层次的begin end 全部改为0就可以环在一起了

网友:
画闭环请用  Shift + G ... 不是方便多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