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抽取R成功,R+C失败,为何?

楼主(2022-08-04):
用PEX抽其他模块都没有出问题,只有一个模块,抽R正常,但是R+C就失败,不知为何,模块没用其他特殊器件和层

网友(2022-09-20):
数据太大,系统直接杀了进程吗?跑的时候看下内存变化试一下。

网友:
看起来像gds file有问题

网友:
个人理解:
一般跑RC的后仿效果不太准确,可以跑Rc+cc,跑出来的结果更准确一些

楼主(2022-10-24):
最终的解决方式是:发现有一根metal ,只要不再原来的位置,随便挪动一下,就可以跑下去,这个现象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