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环路仿真裕度够,瞬态仿真为什么有问题

楼主(2022-08-04):
瞬态仿真稳定性,输入给一个小的阶跃,输出会变化但是最终会返回到正确电压点上,为什么我的输出直接拉低了?是电路哪搭错了嘛? 第一张是仿的stb,裕度够了,第二张是用瞬态仿真稳定性,第三张是瞬态仿真的结果。

网友:
瞬态仿真为什么里面还有iprobe,你要把你的输入电压也plot出来看

楼主:
输入的阶跃信号不是从运放正相输入端输入的吗?

楼主:
这样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是正确的

经过输出pmos管又反了一次,所以反馈点要接到OP的正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输出pmos管又反了一次,所以反馈点要接到OP的正端

好的 谢谢

网友:
运放输入端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