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Skill如何保持hiCreateStringField的value值的求助

楼主(2022-08-04):
功能:在gui界面里面每次输入value的值都能在下一次打开gui界面时显示   程序如下   可以实现功能但是在第一次启动的他会找不到MosM1widthField的值 得手动更改程序赋上一个值运行一次在改回来才能运行。求助大佬这个程序改怎么改。

网友A:
比如,你所需要MOS M1的宽缺省值是 10u,那么直接在 MosM1widthField = hiCreateStringField()函数里面的 ?defValue 的属性赋值为  “10u”

...
?defValue "10u"
...

其他代码不变。

网友B:
defValue是默认值,你可以赋个初值.
如果value值你没填,则默认值起效.
填了value值默认值defValue不起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所需要MOS M1的宽缺省值是 10u,那么直接在 MosM1widthField = hiCreateStringField()函数里面的 ? ...

谢谢您的指导,我刚刚试了一下 ,是可行的, 但是他每次都默认10u , 我想要这个gui窗口里面显示我上一次输入的值, 我试着去改变这个默认value , 程序如下图1 , 他是可行的 , 但是当重新启动virtuoso再次加载这个脚本时,  它显示找不到MosM1widthField。我想可能是这个hiCreateStringField()函数并没有完整运行一次不存在MosM1widthField->value,我试着用if判断给defValue赋一个初始值 ,让他完整运行之后然后在改变defValue的值,  我查阅手册发现了boubdp函数,它用来检测变量是否被赋值,刚好满足我的判断条件,程序如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Value是默认值,你可以赋个初值.
如果value值你没填,则默认值起效.
填了value值默认值defValue不起效. ...

谢谢您的指导 , 我已经深刻理解到他们之间逻辑关系。

网友C:
代码逻辑不对,每次运行 AddMosM1Gui() 都会将原有的 form 覆盖了。
把 form 定义的代码放在外部作为一个持久的全局变量,AddMosM1Gui() 只需要运行 display。
搜索
复制

hiCreateStringField( ... )

hiCreateAppForm( ... )

procedure( AddMosM1Gui()
    hiDisplayForm( AddMosLayerGui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逻辑不对,每次运行 AddMosM1Gui() 都会将原有的 form 覆盖了。
把 form 定义的代码放在外部作为一个持 ...

谢谢指导   理解了

网友D:
请问界面程序写好后怎么运行?在ciw  load了版图界面看不到

网友:
原来脚本绑定快捷键还要保留吗?界面是如何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界面程序写好后怎么运行?在ciw  load了版图界面看不到

用hiDisplay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