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波形颜色

楼主(2022-08-04):
请问各位在hspice中如何设置波形颜色呢?

楼主:
应该是custom waveview 用这个查看波形

网友A:
右击v(s7_d  这个名字 右击可以设置,记得是选择这个信号 不是这个信号所在的pan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v(s7_d  这个名字 右击可以设置,记得是选择这个信号 不是这个信号所在的panel ...

多谢!只点了波形都没想到点名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