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SAR logic的讨论

楼主(2022-08-04):
上图是一个经典的单端SAR ADC的SAR Logic电路

其中当RST=“1”时候,D7=“1” , D6~D0都是“0”,此时如果CLK的上升沿来的时候,根据比较器的结果来确定D7是保持“1"  还是”0“。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做过SAR ADC的前辈:
(1)RST信号是否就是Sample信号 ? 如果RST就是Sample信号,问题就是采样的时候,因此D7=”1“ ,就有MSB 电容的一端就接”VREF“  ? 如果下极板采样,那么等于采样开关和”VREF“的开关同时导通了.....;  D7后面到开关是否有其他的逻辑 ?
(2)如果RST信号是Sample信号,并且占一个时钟周期。可能出现由于延迟原因,RST释放的时候(CLK的上升沿刚过去),需要延迟一个时钟周期才可以输出CMP的结果的情形。
    想了解下实际电路中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

网友:
新人回答,这里看D7产生的DFF,里面既有SET也有CLR,如果优先级是CLR大于SET的话,那么RST为1的时候从最下面一排来看,D7为0,当RST变低的时候D7就会变高进入比较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