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08-04):
使能信号由0跳1,观测输出信号与使能信号的延迟,为什么输出一直维持不变

网友:
你这啥也没有,我也不知道你输入的是什么,输出的是什么,如果你是TG的话,输出的点位可以初始一个值

网友:
使能信号100us的rise time会不会有点长了?
需要结合电路看 是不是输出一直被拉着所以使能没有起作用

网友:
电路是啥

网友:
什么都没有怎么帮你?

网友:
应该是电路的问题,或者输出还接其他的电路,你看下内部电路的节点,分析一下

楼主:
问了一个傻问题,,,解决了,感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