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批量横向对齐

楼主(2022-08-04):
如图所示的对齐前和对齐后的样子,对齐后AA的距离固定0.28u,但是目前只会手动A键对齐...操作几百个管子非常繁琐

网友:
写个脚本

网友A:
这个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用?

感谢,就是这个

网友B(2024-03-13):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用?

你好,我想问下那个界面是在哪里调出来的呀,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下那个界面是在哪里调出来的呀,请不吝赐教

上面栏的空白处右键--alig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栏的空白处右键--align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