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计算器写公式

楼主(2022-08-04):
怎么用公式写出两条曲线的延迟时间(横坐标差)

网友:
一个写vpulse(0 5 1u  ...) 一个写vpulse(0 5 ‘td+1u’  ...)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的意思

网友:
同问,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可以用delay函数

网友A:
如果指的是曲线拐点的坐标差,可以用这种公式来算:xmax(abs(deriv(VT("/VOUT"))))-xmax(abs(deriv(VT("/VIN"))))
VOUT和VIN分别用你的曲线名代替,通过计算曲线导数绝对值最大处的横坐标位置,可以把拐点找出来,然后求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指的是曲线拐点的坐标差,可以用这种公式来算:xmax(abs(deriv(VT("/VOUT"))))-xmax(abs(deriv(VT("/VI ...

请问用cross表示出来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cross表示出来的可以吗

可以啊,只要把曲线跳变的时刻找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