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PSTB仿真带chopper的BG

楼主(2022-08-04):
PSTB仿真出来增益曲线很奇怪,增益是负的而且下降的很陡。有没有做过的请教一下。

网友A:
试试把option里面的maxfreq设置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option里面的maxfreq设置大一些

是这里吗?我没找到

网友B:
pss 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s 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option里面的maxfreq设置大一些

是这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option里面的maxfreq设置大一些

maxfreq设置后确实改善了,请教下增益是负的是什么原因呢?谢谢您!

网友(2022-09-21):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C(2023-11-01):
求问楼主解决了吗?我这边是单独仿真PAC是正的增益,但是pstb不行,反馈系数是1,按理说pstb的环路增益和开环增益应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问楼主解决了吗?我这边是单独仿真PAC是正的增益,但是pstb不行,反馈系数是1,按理说pstb的环路增益和开 ...

看下这个课件里面的设置,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电路的testbench发一下 是不是又链接错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下这个课件里面的设置,希望能帮到你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的testbench发一下 是不是又链接错误的地方

文件找不到了,连接和普通STB是一样的,只不过设置不同而已

网友E(2024-06-19):
引用 楼主:
文件找不到了,连接和普通STB是一样的,只不过设置不同而已

你好,请问你用pss+pstb仿真带chopper的BGR低频增益是负值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是用pss+pstb仿真带chopper和notch filter的BGR环路增益,相比于只加入chopper的BGR的环路增益在低频下下降了几十个dB,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用pss+pstb仿真带chopper的BGR低频增益是负值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是用pss+pstb仿真带chopper ...

你看pss那个瞬态是正常的吗。。
我这边跑的是晶振的pss+pstb瞬态看起来很正常,但是没增益

网友(2025-04-24):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用pss+pstb仿真带chopper的BGR低频增益是负值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是用pss+pstb仿真带chopper ...

我也是~应该是chopper引起的运放增益被等效降低,但是还没定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