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ay cell

楼主(2022-08-04):
如何在综合过程中加入delay cell,使输入延后2ns用的 insert_buffer [get_ports in] [get_lib_cell tsmc180/DLY_1],但在网表中找不到该器件,请大佬指点。
新手,如果哪里不对,请指出

楼主:
也试过:set_input_transition 1.2 [get_ports in]
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DLY_1 -library tsmc180 -no_design_rule [get_ports in]
(存在瞎用),也没有达到想要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试过:set_input_transition 1.2 [get_ports in]
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DLY_1 -library tsmc180 -n ...

这2个命令是设置输入驱动能力的。使用set_driving_cell就够了。
加输入延时要用set_input_delay -min

网友:
为什么找不到呢?你命令用错了可能, 用get_cell -filter "full_name =~ xxx"
欢迎加wx :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2022-09-20):
用的cell 不对吧,man 一下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