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单位的电脑怎么调用ic617

楼主(2022-08-05):
单位的电脑默认的ic615,我看了有617和618,想用617的话应该怎么操作啊

网友A:
你所谓的有了是啥意思?是在单位的电脑上已经安装好了的意思吗?如果是的话直接改环境变量,tool路径改成新版本就可以了。教程论坛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的有了是啥意思?是在单位的电脑上已经安装好了的意思吗?如果是的话直接改环境变量,tool路径改成新 ...

嗯嗯,电脑里有下好的617,但是终端中启动virtuoso是默认的615,想改成617,大佬有教程的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怎么先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