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mos管接法,是什么意思,作用是什么?求解惑

楼主(2022-08-05):
(图片)

网友:
看上去是DUMMY管,在电路中不导通,不参与电路实际工作;在版图中用来给关键MOS管做隔离,在电路里添加这个管子是为了和版图一一对应,通过LVS检查。

网友:
版图中的dummy管,给输入对管或者负载管,尾电流管做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