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分析一个很简单的运放

楼主(2022-08-05):
OTA中间那个栅源漏接一起的管子是什么用法,原来没见到过,是电容吗,还有输出端为什么还要再加两个NMOS,我的猜测是在输出电压的基础上还能放大并使用一个输出电流,这个电路在外面的模块里用于电压跟随器,VR_N控制是否启动。

网友A:
三端接在一起的,应该是输入对管的dummy,在版图中起到匹配和隔离的作用,后面的两个nmos,感觉有点怪怪,应该是源极跟随器,但是用了两个相同的nmos。。。。。

网友:
没有那么复杂哈,就是dummy管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端接在一起的,应该是输入对管的dummy,在版图中起到匹配和隔离的作用,后面的两个nmos,感觉有点怪怪, ...

下面那个管子有时钟信号控制 但看上面的就是一个源跟随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