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组合路径引脚的约束

楼主(2022-08-05):
设计里面有个IP,我想设置内部到IP的输入引脚的2个路径之间的最大最小延迟,请问大家应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set_max_delay   set_min_delsy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max_delay   set_min_delsy

感谢回复,这个不是同一条path上设的吗?对于任意不同path之间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这个不是同一条path上设的吗?对于任意不同path之间可以用吗?
...

不好意思没注意看问题,2条路径之间还真不知道

网友B:
set_data_check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_data_check可以试下

感觉这个只能约束最小延迟,不知道怎么约束最大延迟

网友B:
set_data_check -setup/hold 看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_data_check -setup/hold 看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

hold不就是在之后了吗,没法做到之前对max delay的约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