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nadgap设计中为什么用PNP,而不用NPN?

楼主(2022-08-05):
bnadgap设计中为什么用PNP,而不用NPN?

网友:
都可以用。问题是NPN会多mask,然后也不能带来更多好处。

网友:
都可以用,教材上面是因为,标准的CMOS工艺是制作不了NPN的,并且PNP也是利用寄生制作的,所以一般见到的电路PNP居多。但是我用BCD工艺较多,我用的都是NPN

网友:
都可以用

网友:
可以用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