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模拟电路中mismatch、offset、sigma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8-05):
模拟电路中mismatch、offset、sigma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mismatch是失配,比如运放的输入对管一般是对称的,比如是5u/500n,但因为失配的存在可能左边是5.1u/500n,右边是4.9u/500n,这样输入对管就失去平衡。导致的结果就是offset,也就是失调电压。

以运放为例,一般vinp>vinn,那么voutp就会是一个正值,反之是一个负值,失调的出现可能会导致vinp+10mV>vinn,voutp才会是一个正值。这个10mV就是个offset。

至于sigma,是统计学的值,和置信区间有关。

mismatch是跑蒙特卡洛仿真,每一次仿真失配的参数都不一样,则每次得到的offset都不一样。跑1000次蒙特卡洛,得到1000个offset,用统计学的方法来处理数据,得到一个sigma值和mean值,那么可以认为实际的电路,offset在[mean +/- 3*sigma]这个区间范围内的可信度有96%左右(具体多少忘了,有3sgima和6sigma的置信区间,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