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是电流偏置电路中的一部分,这几个输出结构主要是做什么的?

楼主(2022-08-05):
(图片)

网友A:
这个结构是把电流镜的输出端做成了CELL,然后以<7:0>的方式表示8组并联。方便后期LAYOUT拼接调用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是把电流镜的输出端做成了CELL,然后以的方式表示8组并联。方便后期LAYOUT拼接调用和调整。 ...

是不影响输出吧 ?还是八组并联电流放大八倍?

网友:
并联电流放大八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