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_sim 软件里的attenuation是什么?

楼主(2022-08-05):
如图,PLL_sim 里面这个attenuation具体指的是什么啊?有没有大牛指导下,给点参考也好,多谢多谢~

网友A:
对参考频率点的衰减量,评估 ref spur大小

楼主(2023-04-13):
引用 网友A:
对参考频率点的衰减量,评估 ref spur大小

我还是有点不好理解,对ref的衰减吗?为什么不加R3 C3的时候这个值就是0,这是对ref也有衰减吧?

能不能请您在详细说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有点不好理解,对ref的衰减吗?为什么不加R3 C3的时候这个值就是0,这是对ref也有衰减吧?

能不能 ...

R3/C3存在的意义就是在带宽之外再加一个pole点,额外衰减参考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