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图中umc28的note的drc问题改怎么解决

楼主(2022-08-05):
求教:下图中这两种错该怎么解,谢谢

网友:
第一张,HI_R 电阻 长度定义为两个端点的via 中心的距离,你这个cad 层的长度不对,是不是在terminal 重新打孔了?
第二张,不同电压导致的space 问题,优先排除掉是否电压标注错误造成的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