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动态设置tran仿真的仿真时长

楼主(2022-08-05):
以前不知道原来transient仿真的时长还可以动态调整。今天想试一下没想到竟然可以,当作个小技巧分享出来给大家。
首先tran的仿真时长设置在 Stop Time里面填写,填写10u,那么仿真时间就是固定的10us。如果想实现在不同的case下仿真时间不同,例如电源电压为1,2,3v的时候分别仿真的时间为10us,20us,30us,那么可以这样设置。将电源电压设为变量vpower,然后Stop Time里面填写VAR("vpower")*10u,那么当你vpower分别设为1,2,3V的时候,仿真时长就分别变成10us,20us,30us了。

网友:
如果你用hspice的话,有个option叫做autostop可以了解下,很好的功能。

网友A:
如果是用hspice的话,可以了解一下option里有一个autostop,很好用。

比如跑PLL锁定过程,锁定后LOCK信号会变成高。但是你不知道在PVT下PLL要多久才能锁定,你可以去量LOCK信号,一旦它变成高了,就停止仿真。这样仿真时间设置多长都没所谓,设置1s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hspice的话,可以了解一下option里有一个autostop,很好用。

比如跑PLL锁定过程,锁定后LOCK信号 ...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功能,不过我没用过hspice

网友(2024-12-05):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hspice的话,可以了解一下option里有一个autostop,很好用。

比如跑PLL锁定过程,锁定后LOCK信号 ...

请问spectre有类似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