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有很多finger走线有什么注意问题?

楼主(2022-08-05):
反相器有很多finger走线有什么注意问题?

网友A:
输出线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线宽一点

收到,谢谢

网友B:
gate不用poly连,用m1接。。改版方便。
例如 inv4 可以直接改成 inv2+2 ,反相器变buff...
or  inv1+1+2,还是反相器但是会有略微delay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gate不用poly连,用m1接。。改版方便。
例如 inv4 可以直接改成 inv2+2 ,方向器变buff...
or  inv1+1+2, ...

很详细额,谢谢

网友:
如果是钟,长距离,那就请加dummy线,如果是数据,注意匹配就是了,如果是短距离走线就没什么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