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不能从FLASH启动

楼主(2022-08-05):
板上7A200T 的FPGA接MICRON 256 spi 1.8V 的flash

使用别人提供的.bin 文件可以从flash启动fpga
自己编了一个PCIE ip的功能JTAG刷入.bit可以启动FPGA , .bin也可写入flash,但是选择boot from configuration memory device 就失败,下电重启也显示not programmed
各种约束比如 spix4 ,configrate,spi buswidth也试过都不行

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需要考虑这个因素(摘自Xilinx ug470_v1.15 page 52):

网友:
另:

使用别人提供的.bin 文件可以从flash启动fpga

你可能是想强调板子设计没问题,其实也不一定,你设计的pcie的板子,因pcie有启动时间的要求,也许你的板子为了提高FPGA配置加载的速度,设计为使用EMCCLK驱动CCLK,并且EMCCLK设计为A7支持的100M,那么,可能别人提供给你的.bin文件并没有使用EMCCLK?

所以,建议你再评估一下是否需要考虑这个因素(摘自Xilinx ug470_v1.15 page 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需要考虑这个因素(摘自Xilinx ug470_v1.15 page 52):

有试过添加SPI 32bit addr 的约束,没有任何效果
而且从生成bin文件的形式上来看,此约束会在文件头部添加大段“F”的数据,这跟对方的文件内容明显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你可能是想强调板子设计没问题,其实也不一定,你设计的pcie的板子,因pcie有启动时间的要求,也许你的 ...

设计的原因感觉不大,因为一开始目的是为了能让他启动,所以用的是最基础的PCIE example design,并没有做什么改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的原因感觉不大,因为一开始目的是为了能让他启动,所以用的是最基础的PCIE example design,并没有 ...

你这个回复让我措手不及呀!好吧,我现在都不能判断你到底遇到的是如下的哪种类型的问题?
1)一个基于FPGA设计的PCIe外设板卡,计算机启动后不能识别这个板卡?
2)FPGA上电后不能成功地从外置SPI接口的FLASH中加载定义其逻辑行为的配置位流文件?

另:通常来说,你是怎么判断FPGA上电后是否成功从外置FLASH中加载配置位流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回复让我措手不及呀!好吧,我现在都不能判断你到底遇到的是如下的哪种类型的问题?
1)一个基于 ...

现象上看是FPGA上电后不能成功地从外置SPI接口的FLASH中加载定义其逻辑行为的配置位流文件

vivado hardware manager显示是FPGA not programmed ,以及 done信号也没有置1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象上看是FPGA上电后不能成功地从外置SPI接口的FLASH中加载定义其逻辑行为的配置位流文件

vivado hardw ...

Xilinx 7 series FPGA的Master SPI配置模式,在电路(板)设计正确的情况下(这个你用别人的烧录文件试过,应该是对的),容易疏忽的地方并不多呀:1) SPI x1/x2/x4的模式配置
2) CCLK时钟源选择芯片内部振荡器还是外部晶振(如果电路板设计得有的话)
3) 内部振荡器是选择ConfigRate,外部晶振时选择分频比
4) 根据FLASH容量选择SPI接口的地址模式
5) 根据CCLK的频率决定是否使能SPI接口在CCLK下降沿采样数据线
6) SPI接口的FLASH芯片,如要使用x4模式,通常需要写一次FLASH芯片内一个非易失性寄存器中的Quad Enable配置位,这个由impact/vivado软件完成,注意烧录过程中确认一下软件这一步的提示结果

你当前的所有调试步骤从描述的结果来看,都没问题,但能够感觉出来你似乎并没有下功夫去把Xilinx 的ug470仔细研读并消化,所以剩下的事儿,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