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分频电路中D触发器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22-08-05):
在下图所示的D触发器电路中,当CP=1时,输出呈高阻态,这里的高阻是否就是代表了“holding”状态?

网友A:
数字电路“Z”只代表连接断头。可能是后级无连接或前级关断。SC在复位正常情况下,没初值会输出“X”,不会是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路“Z”只代表连接断头。可能是后级无连接或前级关断。SC在复位正常情况下,没初值会输出“X”,不会 ...

你好,这个X是什么意思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X是什么意思的?

详见SC的verilog文件,看他UD单元真值表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见SC的verilog文件,看他UD单元真值表定义

好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