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tcl和linux总结!!!!

楼主(2022-08-06):
(无正文)

网友:
tcl建议你自己学一下 数字后端肯定要写脚本跑流程的 这个你躲不过的 还有处理分析一些数据的工作 还会用到perl或者python,也是要学的,linux的命令常用的就那些,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不过我觉得你可能想说的是在l终端里执行shell脚本的linux命令,这在后端的脚本中也是经常要用的,建议找本linux相关书籍看看,类似于鸟哥的liunx私房菜之类的,这里只能给建议,你所谓的总结都类似教程了,都可以去开个视频课程的。就算给你你还是要自学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