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irtuoso中的高亮线得问题

楼主(2022-08-06):
用的台积电65的工艺,在原理图和版图中高亮线都是虚线而且都是一闪一闪的,请问改怎么解决?

网友A:
layout高亮线在diplay resource中调整y* drawing
schematic画线F3调,选中左下窗口调

楼主(2022-09-06):
引用 网友A:
layout高亮线在diplay resource中调整y* drawing

schematic画线F3调,选中左下窗口调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