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下为什么运放整体极点和每一级的极点不重合

楼主(2022-08-06):
整体结构见图一。
整体开环仿真1M以内看到两个极点,第一个极点在9.6KHz左右,在96KHz附近有第二个极点,一共有两个极点,见图二。
第一级仿真极点在12KHz左右,1M以内只有一个极点。见图三
第二级buffer仿真极点在76.6KHz左右,1M以内只有一个极点,见图四
我的问题是:整体的开环仿真极点的位置应该和每一极的极点为止一样才对,为什么出现了偏移呢?(是在整体仿真的条件下测得每一级极点,负载没有变化)

网友:
个人以为是极点共同作用的结果。图上测量的是整体开环相位下降45°的时候的极点,但是吧,第二个极点作用的时候,在第一个极点下降的相位肯定超过45°(因为第二个极点在也会在图上引起负相移),所以下降45度地方不是第一个极点位置,应该比它小。准确测量的话可以用pz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