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数模混合仿真速度太慢

楼主(2022-08-06):
要跑一个图像传感器,控制逻辑部分用Verilog写的,用vcs测试很快就出结果了,但加上模拟部分一起跑AMS就不行了,设置了200us,现在才跑几百ns
    tran: time = 265.1 ns   (88.4 m%), step = 40 ps       (13.3 u%)
    tran: time = 270 ns       (90 m%), step = 20 ps       (6.67 u%)
    tran: time = 275 ns     (91.7 m%), step = 2.46 ns      (820 u%)
    tran: time = 276.3 ns   (92.1 m%), step = 640 ps       (213 u%)
    tran: time = 280.3 ns   (93.4 m%), step = 160 ps      (53.3 u%)
    tran: time = 285.2 ns   (95.1 m%), step = 80 ps       (26.7 u%)
    tran: time = 290 ns     (96.7 m%), step = 20 ps       (6.67 u%)

我刚学会软件不久,不知道跑这么长时间是合理的吗?或者verilog写的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呀?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你这是前仿还是后仿,精度是怎么设置的呢,有没有开APS加速?

网友(2023-09-12):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前仿还是后仿,精度是怎么设置的呢,有没有开APS加速?

我的开了APS电脑CPU还是100%,跑spetre可以占用400%,大佬这是啥情况

网友:
如果时钟频率较高,就会很慢,有没有多线程multi thread选项可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