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快捷脚本load 求助

楼主(2022-08-07):
各位大佬,我在用.cdsinit文件 load快捷指令后,打开virtuoso会提示报错,load失败。这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display文件应该load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文件应该load不了

我把这一条删掉还是会报这个错

网友B:
load("xxxxxx")...
最好是loadi("xxxxx")

网友:
简而言之,用load("文件名")的形式就可以了。 你现在这种形式仅限于在CIW窗口中加载。

网友C:
在.cdsinit里面load dispaly文件的格式改成这样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cdsinit里面load dispaly文件的格式改成这样的就行了

试了下,好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cdsinit里面load dispaly文件的格式改成这样的就行了

可以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ad("xxxxxx")...
最好是loadi("xxxxx")

可以了,谢谢

网友(2022-10-02):
少了一对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