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ESD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2-08-07):
想请教一下前辈,二级ESD连接到电源地的线宽是多少比较合适?连接到栅极的线宽又该是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A:
二级ESD是clamp前面的那级嘛,新手好奇,今天刚学到E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级ESD是clamp前面的那级嘛,新手好奇,今天刚学到ESD。

二级esd是接到mos管的栅极的ESD保护电路,一般用gg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级esd是接到mos管的栅极的ESD保护电路,一般用ggmos

您好,那个clamp具体也是用ggmos的电路实现的嘛,我在网上只查到了clamp是钳位二极管,但是那个是针对晶体管级的电路说的,在数字集成电路中具体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