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随机问题

楼主(2022-08-07):
大家好,我在Transaction中定义了一个二维数组的变量,然后在Sequence中使用`UVM_DO_WITH做随机的时候,这个二维数组一直输出是0,没有随机起来,别的变量都是随机了的,有没有大佬碰到过,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加rand吧

网友A:
rand int  randdata[4][4];
for(int i=0;i<4;i++) begin
  `uvm_field_sarray_int(randdata[i],UVM_ALL_ON)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nd int  randdata[4][4];
for(int i=0;i

谢谢,我用for循环也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