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知道金属互连线的寄生侧面电容的公式,求助

楼主(2022-08-07):
有没有人知道金属互连线的寄生侧面电容的公式,求助

网友:
插个眼之后看

网友A:
可以去翻翻拉扎维的书,我的书没在手头,只能给这点建议见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翻翻拉扎维的书,我的书没在手头,只能给这点建议见谅。

请问是那本《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吗

网友:
    侧面积电容 =   介电常数 *  金属长度 * 金属厚度 / 2个金属之间的距离。

网友A(2022-11-07):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那本《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吗

对对对还有一本艾伦的,我们老师说这两本书研究明白了,模拟集成电路就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翻翻拉扎维的书,我的书没在手头,只能给这点建议见谅。

谢谢您,不过拉扎维上我没找到具体有详细说明的,后面就直接用电磁仿真软件直接仿真看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对对还有一本艾伦的,我们老师说这两本书研究明白了,模拟集成电路就通了
...

请问具体是艾伦的哪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不过拉扎维上我没找到具体有详细说明的,后面就直接用电磁仿真软件直接仿真看看了
...

解决就好解决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具体是艾伦的哪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