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 wstrob问题

楼主(2022-08-07):
假定条件:
axi bus data位宽:32
问题如下
1. 4byte访问地址0~3,awaddr=0,awsize=2,wstrob=0xf,这个是正常对齐访问,没有问题。
2. 要访问地址0:awaddr=0, awsize=2, wstrob=0x1?还是awaddr=0,awsize=0,wstrob=0x1?
3. 要访问地址3:awaddr=0,awsize=2,wstrob=0x8?还是awaddr=0,awsize=0,wstrob=0x8?

看了axi spec,narrow访问那感觉没有硬性规定要怎么做。
我个人理解是awsize表示现在总线用到的数据位宽,而不是这次要传输的有效数据长度,不知理解是否正确?假如总线是256bit,我们可以发出awsize为0~5(1-32bytes),然后具体写哪个byte用wstrob来选通。按照我这种理解,上面第三种情况awaddr=0,awsize=0,wstrob=0x8是否非法,因为awsize说只有1个byte,但是wstrob却是高bit有效。

坐等哪个大神给我解解惑

楼主:
问了别人,strob只和数据位宽有关系,和awsize关系不大。awsize为0,地址访问1~4,strob分别为0010-0100-1000-0001。所以32位addr为0,awsize为0,strob为8是不对的,应该是addr为0,strob为0。addr为1,strob为2,addr为3,strob为8

网友A(2022-09-26):
我最近看AXI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发现AW和W通道分别有一个AWSIZE和WSTRB信号,参照我已经熟悉的AHB/APB协议,我一开始以为AWSIZE和WSTRB信号两者只需要一个就行了。后面我在ARM社区发现有AXI能够实现稀疏(sparse)写入,我才开始理解到AWSIE和WSTB信号各自的作用。

我目前认为:
  • WSTRB确实仅表示当前数据总线的有效字节通道,与AWSIZE没有什么关系。
  • AWSIZE是用来决定一个写操作burst后续的每拍(beat)的地址的信号。

我说的稀疏写入例子:
使用一个burst在0x0, 0x4, 0x8, 0xC地址分别写入1个字节:
  • AWBURST[1:0] = INCR
  • AWLAN[7:0] = 8'h3
  • AWSIZE[1:0] = 2'b10
  • WSTRB[3:0] 恒为 4'b0001
————————

*另外通过控制每拍的WSTRB[3:0]值可以实现更加奇怪的地址写入。
如SWTRB[3:0]依次为0001, 0010, 0100, 1000可以实现在0x0, 0x5, 0xA, 0xF地址的写入。

另外我有一个疑问,若AWSIZE和WSTRB的结合支持稀疏写入,那反过来是否支持密集/交叠写入?(名称随便取的)
就是AWSIZE较小而WSTRB较大(如4'b1111),那么这样前后每拍的写入地址会产生交叠。
(我知道这种burst写入应该没有应用需求,但协议是否允许?)

请有了解的大佬前来详细解释一下,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看AXI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发现AW和W通道分别有一个AWSIZE和WSTRB信号,参照我已经熟悉的AHB/APB协议, ...

例子里面写入地址是不对的,地址的增量取决于AxSIZE大小,所以burst transfer每拍的地址是0x0 0x1 0x2 0x3。窄传输最大的作用是在总线bridge位宽转换上,例如AXI64 bit位宽转换为32bit位宽,只需要设置STRB就可以

AxSIZE定义是the ARSIZE or AWSIZE signal specifies the maximum number of data bytes to transfer in each beat, or data transfer, within a burst. SPEC里面其实没有明确规定AWSIZE和WSTRB的关系,也就是说并没有严格要求说STRB被assert的个数一定要小于AWSIZE,AWSIZE的作用是确定了每一拍地址的增量,但个人认为从定义里面的理解AXSIZE表示这拍最大传输的byte个数,所以WSTRB被assert的个数最好不要超过AWSIZE,一般也都是这么理解的应该,也更符合窄传输的定义。更多你说这种“交叉写入”的情况,可能得要看具体设计的module能不能实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例子里面写入地址是不对的,地址的增量取决于AxSIZE大小,所以burst transfer每拍的地址是0x0 0x1 0x2 0x ...

好的,感谢解答!我发现我AWSIZE写错了,应该是AWSIZE[1:0] = 2'b10,十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看AXI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发现AW和W通道分别有一个AWSIZE和WSTRB信号,参照我已经熟悉的AHB/APB协议, ...

对于最后提到的场景,其实可以拿商用的VIP试试,比如S家的,如果burst size设置为8bit, wstrb全部设置成0xF,会报错的

网友(2025-06-17):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看AXI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发现AW和W通道分别有一个AWSIZE和WSTRB信号,参照我已经熟悉的AHB/APB协议, ...

我也理解 wstrb 可能会恒为1,这个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