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器件失配工艺参数在哪里可以找到?另外关于版图与Avth的关系问题

楼主(2022-08-07):
请问T的0.18器件失配工艺参数在哪个工艺文件,或者有大佬有的能不能直接发一份给我?另外,版图的器件做匹配后仿得到的两器件参数差,比如ΔVth与工艺参数Avth/(WL)^0.5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是不是版图有较好的匹配才能得到相应Avth/(WL)^0.5的值?

网友A:
一般可以尝试从两个地方找到失配参数:
1. foundry一般会有一个专门的失配报告文档,里面通常有实测数据以及拟合的直线图,比如Avth可以直接从图中的斜率标注读到。
2. 从spice模型的monte-carlo参数中找:如果spice模型可以支持monte-carlo失配仿真,那么可以在mosfet模型中找找有没有类似 axxx/sqrt(w*l)的表达式,然后再找找 参数 ‘axxx’的值在哪里定义的。通常这个值是失配文档中图中斜率的 1/sqrt(2) 倍;

‘Avth/(WL)^0.5’ 相关的失配是假设器件版图完全一致的情况下的随机性失配,一般需要通过统计分析(比如monte-carlo或dcmatch)才能得到。
如果版图存在不一致,并且器件模型支持LDE(layout dependent effect)(比如BSIM4),那么通过非统计分析(比如dc)就可以得到ΔVth,这个值是版图失配引起的系统性失配。
总的失配 = 系统性失配(通常由不恰当的版图或电路本身造成,可以完全消除) + 随机性失配 (在完美匹配的前提下由微观机制引起,无法完全消除)

建议读一下这个帖子中的所有附件。
https://bbs.eetop.cn/thread-61443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以尝试从两个地方找到失配参数:
1. foundry一般会有一个专门的失配报告文档,里面通常有实测数据以 ...

感谢回答!学习中
再问一下您:①版图提参考虑是不是会考虑LOD/WPE这些由版图引入的额外梯度(比如T家.18),以及没有加dummy会计算一个边缘W/L的偏差?如果没有LDE,那么提参甚至连LOD/WPE都不会计算?②版图提参不考虑(不计算)随机失配的部分?
如果是这样,那么假设一个运放版图匹配得很好,系统性失配消去到0,提参后仿真offset的值可能比由Axxx算下来的总的offset值要低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学习中
再问一下您:①版图提参考虑是不是会考虑LOD/WPE这些由版图引入的额外梯度(比如T家.18) ...

① 这个取决于PDK的版图提取command file是否支持。一个检查方法是对比一下前后仿真的网表中mosfet的参数,如果与LDE有关的参数(比如SA,SB,SC等)有显著差别,就很可能说明版图提取时已经根据实际版图重新计算了这些参数。如果没有差别,或者网表中连相关参数都没有,那就表示该PDK不支持LDE。② 版图提取的参数(器件的尺寸或者走线寄生)一般不会影响随机性失配,如果LDE或走线寄生没有增加系统失配的话,后仿真的系统失调是有可能比随机失调小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 这个取决于PDK的版图提取command file是否支持。一个检查方法是对比一下前后仿真的网表中mosfet的参数 ...

学习了!另外,再确认一下,我能不能这样说:对于支持LDE的工艺,提参的算法不考虑随机失配(微观机制)引起的器件参数mismatch,可能考虑LOD,STI等版图相关的系统失配机制。提参做的工作:寄生电阻、寄生电容、版图不合理引入的系统失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另外,再确认一下,我能不能这样说:对于支持LDE的工艺,提参的算法不考虑随机失配(微观机制)引 ...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不过,引起的系统失配的所有可能的版图不合理因素,只有PDK spice模型中支持的LDE相关参数才会被提取并且可以通过仿真看到;对于PDK spice模型中没有的版图因素很可能是提取不出来,或者无法仿真,比如两个MOS的gate朝向不同也会引起系统失配。但好像目前无法通过后仿真看出差别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不过,引起的系统失配的所有可能的版图不合理因素,只有PDK spice模型中支持的LDE相 ...

好的,学习了,谢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