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22-08-07):
请问一下大家,增强型pmos三端接avdd5有什么用呀,pmos不是栅极接低电位才能导通吗?我不太理解,求大神告知

网友A:
你指的3端接avdd是指 G/S/D/(B)都接avdd么?如果是,dummy
G接agnd,  S/D/B接avdd, 电容
G/S/B接avdd. D接信号,是ggmos,等效diode。用于保护该信号驱动的gate。防天线or 作为防止ESD的二级保护
G/S/B接avdd, D接agnd.  ggmos = power clamp

网友:
用作电容

网友:
猜测是二极管接法

网友:
应该是dummy

网友B:
栅端接地,源漏端接电源才是作为电容的一般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栅端接地,源漏端接电源才是作为电容的一般接法

嗯,是的。看错了。三端同时接地或电源,应该是dummy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3端接avdd是指 G/S/D/(B)都接avdd么?如果是,dummy
G接agnd,  S/D/B接avdd, 电容
G/S/B接avdd. D接 ...

谢谢,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