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在Layout L 中自己画电容的Pcell怎么设置容值这个参数

楼主(2022-08-08):
新人求助,在Layout L 中自己画电容的Pcell怎么设置容值这个参数

网友A:
virtuoso自带的pcell只能画比较简单的pcell,基本都只能以调整L/W等为准。你要按容值调那只能skill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自带的pcell只能画比较简单的pcell,基本都只能以调整L/W等为准。你要按容值调那只能skill写。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自带的pcell只能画比较简单的pcell,基本都只能以调整L/W等为准。你要按容值调那只能skill写。 ...

大佬,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要用skill写这个电容,哪里可以找到教程

网友(2022-11-16):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要用skill写这个电容,哪里可以找到教程

可以参照此文创建pcell:https://mp.weixin.qq.com/s/4_tj9lXZP_GcZhC02hNpQ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