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C仿真不收敛改变maxiters和gmin收敛后对其他corner输出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2-08-08):
各位大佬小弟先说明下仿真情况。目前做的是普通的BGR,cadence618

在DC默认情况下,DC options-maxiters设置为150,options-analog中gmin为1e-14,对电路进行DC扫描输入电源电压,观察输出电压到达99%精度的建立电压,但是在默认情况下使用Assembler该方法对电路进行仿真会发现有些corner下无法收敛。

修改默认仿真条件,将DC options-maxiters设置为150,option-analog中的gmin改为1e-12,重复上面操作,不收敛的corner数量大大减少,但是仍然有8个corner无法收敛,将这8个corner使用修改后的仿真条件进行仿真,结果又收敛了,这是为什么?
同时有1个corner在maxiters=150时其建立电压为1.655V,而当maxiters=200时其建立电压为1.33V,请问哪一个值是正确的,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

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2023-03-08):
我也碰到有些工艺不收敛,跑DC会碰到homotopy切了好几种最后过了很久自动把gmin降了才跑出结果。还不如直接跑瞬态看工作点快